急急急急 华硕 pc1000h 开机到0.66电流没反应!!

楼主(2011-05-15):
把内存去了之后也是0.66,求各位大师傅维修思路!!!!

网友:
压着CPU试试,是不是虚了

网友:
看北桥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检测下电压都有没有,都有就看下复位有没有,然后再检测时钟看下

网友:
现在根据经验来说就是北桥了。

网友:
测各组电压  正常测CPU工作条件  按不跑U流程去修

网友:
此机子上诊断卡没有复位,求没有复位的详细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有跑码吗?

网友:
楼上的没这么神吧

网友:
EPC.到这个电流,外接看看,是不是亮了啊

网友:
草,外接不良!  加焊cup 没反应,加焊北桥也是涛声依旧>>>>>>>>
师傅们给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