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tigio 笔记本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1-05-15):
客户送修一台prestigio 笔记本,故障是电源插口脱落,造成无法开机。拆机把电源插口换好后,试机能开机,也能显示,于是就从新装好后试机,问题来了,不能开机了,待机电流0.03没有开机电流,我想是不是那个地方没装好什么的,接着又把键盘和屏拆掉,插电一试又能开了。仔细观擦也没发现有什么短路的地方,反复好几次,现在开机是能开了,就是点不亮。CPU风扇一直转,电压,波形我都量了一遍 ,也没发现问题,待机电压0.03,开机电流1.33,请朋友们给予帮助,

网友:
这几器修过几次,其中有一次跟你一样是装好开机不亮.

原因是螺丝长短不一,其中一个短螺丝的地方装上了长螺钉,把主板一个cpu部份的排阻顶裂,需要仔仔细才能看出.你也仔细核查下吧

网友:
还有你图片上的两个大电解电容是通病,易坏

网友:
prestigio什么牌子 怎么没见过

网友:
切入点应该是:不亮,去掉屏和键盘开机亮。

网友:
这玩意就像一个台式机主板...检查一下外设的东东有没有问题,例如键盘、触控板什么的...看看有没有哪没装好短路了什么的。。。。

网友:
这是一体机啊

网友:
非常感谢天地漂流这位朋友,根据你讲的,我也仔细查了一下CPU附近的排阻,问题找到了,就是560的排阻顶裂,这个排组正是在螺丝孔的下面,更换排阻上机OK!下次我可要小心啊!再次感谢天地漂流这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