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进系统后不能用 dos下可以

楼主(2011-05-15):
双敏945gmx usb‘进系统后全部不能用   但dos下可以 可以用U盘运行pe
这种毛病前所未有 真是想不通  请高人指点一下 有人说bios 我看可能性不大 且这个bios官方也找不到

网友:
晕BIOS设置没问题吧

网友:
bios设置或者 跳线

网友:
放个电  刷下BIOS  刷不了的话找同样主板BIOS装上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驱动出错?
              看别个的电脑能否读取

网友:
放电万能的............

网友:
你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你dos下能用还能用u盘启动进PE证明usb没有问题,你也可以进bios设置里面看一下,有的bios里面会有个模式选项,问你选择高速模式还是正常模式,你试试看.

网友:
南桥坏了么

网友:
BIOS里硬盘的模式要改为ide或ata才行,默认的是ahci,这一项不调的话进PE啥都没

网友:
是不是是BIOSS屏蔽啦

网友:
在BIOS里面看看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我感觉不应该这样问。。。

网友:
把cmos 放放电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进PE能不能认到?怀疑病毒把盘符隐藏了

网友:
系统驱动有问题  重新安装一下USB驱动

网友:
已经修复 是南桥问题(估计是虚焊)但我是直接从另一块板拆南桥做到这块上的  原来的下次有机会再做到其他板子上

网友:
楼主说的啥我还没看懂,是DOS下能用USB,而进系统后不能用USB吗,,,楼主打下打下阻值看看是不是都一样。。重搞一个系统呢,,

网友:
系统问题,或者驱动有问题,最好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