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供电求助

楼主(2011-05-15):
板号:DAORD1MB8DO  MBX-145
迅驰1.86的CPU 915GM北桥 NH82801FBM
     现在的情况是插电待机0.01,待机有5V,开机后 有1.8  3.3   5V,VCCP 和GMCH-CORE只是一闪就没了  万用表只能量到0.08和0.27,同时CPU的供电达到1.69V  CPU一瞬间就非常热,电流达到2.2A   然后掉电,过程也就2秒左右!
     以上是症状,下面是我的思路及维修过程:首先换了CPU 排除  故障一样,转移目标,认为是VCCP和GMCH-CORE没有产生引起 CPU供电偏大,于是换了 1715 芯片, 供电场管,滤波电容,仍然不行,查1715工作条件,V+  19V,  ON1 ,ON2开机有3。3V,best,VCC,VDD都有5V,反馈端得电阻测量正常,于是怀疑负载问题,盲目的拔下了北桥,故障依旧,转到CPU这块,换了供电芯片,场管,电容 检查了反馈电路,一样无发现!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没说清楚的 告诉我  我再补充,附上电路图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sony fj67c笔记本915gm

网友:
不装CPU查查其它电压

网友:
顶一下师兄的帖子
CPU核心电压大小完全是由VID组合决定的
向上一步,查一下CPU的IO电压是否正常
量一下VCCP和MCH-CORE的用户有没有短路,这两个电压是由什么电压转换过来的,由哪个信号控制的
图纸下载不下来
俺有点小忙,祝你成功,慢慢修

网友:
电流上到那么高肯定有短路吧,好好测一下,要不就加电摸一下吧

网友:
保护了按你说的真是不太好找烧一下的

网友:
是CPU的参考电压出现错误了,故障还是在北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郁闷了,叫我师兄,你比我厉害多了!量阻值一个为44 一个为71,应该不存在短路的,vccp的电压不就是IO电压吗?就是由1715 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上CPU,电流0.30A,但是各个电压及症状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把北桥拔下来  测量VCCP和GMCH-CORE,还是一闪就掉,CPU 电压还是1.69V。你的意思是换个北桥再试?

网友:
对,换个好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