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G信号为0

楼主(2011-05-15):
我短接电源,风扇转,输出电压基本正常,+12v偏低+11.6V,-12V偏高,-10.7V。无PG信号。
拆开跑了一下线路,画了一下图,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注:494+339组合,LM339N的9脚有点偏高,0.9V,取下图中的1.2K,1.5K,1.8K,1M等电阻正常,二极管在板上量的,大约正常。
LM339N的9脚同相端2.96V高于8脚反相1.28V,输出端14脚只有2.1V,是否不正常?(我的理解是应高于Vcc/2,起码大于2.5V.)连入11脚,11脚测只有2.0V,而10脚反相端测有2.55V,高于同相,所以输出13脚PG为0
是否可以判断为339坏,还是查10脚的,11脚的周边电阻?

网友(点评):
楼主的电路图用什么软件画的,PROTEL 还是CAD

网友:
比较器只有有和没有之说吧?还有输出高低的?IN+>IN-输出=芯片主供电5V,IN+<IN-输出=0,高手指教

网友:
11大于10脚,13脚输出0V就正常,5脚0V 4脚0V,2脚输出0V正常,你看看5脚后面的+5V有没,应该是那里电压没过来,比较器好的

网友:
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
LM339N的供电电压有了呀,3脚即为供电电压4.9V,由494的14脚提供。后面为+5V的输出,空载下5.07V-5.1V。
我查了一下资料,有人说正常情况lm339n的5脚应为0.45V左右。
图是用AUTOCAD画的。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不知道10脚的电压高了,还是11脚的电压低了,还是339坏了。
昨天晚上把10,11脚的电阻取了量,没有一个变阻的。

开始我以为电压不稳定,把大电容换了,结果不行;我又怀疑是不是电阻变值,把10,11脚,还有13脚相连的电阻取下量了,没有变值的;还是不行,我怀疑11脚那个50V,1uf的是不是漏电,换了一下上去,还是不行。我觉得这思路太乱了,瞎碰。希望高手指点小弟一下呀,我手上没有339来换,所以暂时没有换。

网友:
LM339为四运算放大器,不贵,大约2块钱,从坏的上拆也行。换换试试。

网友:
你怀疑什么就大胆的换,lm339很便宜的。

网友:
339一般不会坏的吧,还是重点查电阻方面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我再跑了一下线路,把339的8-14脚的电阻全部断开一脚量了,全是好的。我没有办法了,画了一下图。如下

想既然10脚的电压高于11脚,以至于没有PG信号,那我就把10脚的电压拉低。
于是我把8脚处的100K和18K并联的两个电阻换成导线,让8脚电压为0V,10脚的电压为1.785V,低于11脚的2V电压。这样PG就是输出339的Vcc电压。结果证明可行。带了一块815的板子,可以跑码。
才700K的图传不上来,不好意思呀

网友:
钻研精神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