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个牌子的BGA油都是上面的好用下面的不能用

楼主(2011-05-15):
为什么每个牌子的BGA油都是上面的好用下面的不能用,每换个牌子的BGA油开始使用时总觉得不错,用到一小半后感觉效果差很远。今天做个T60的北桥,一次又一次都做不成功,每次把北桥取下来时用烙铁刮上面的锡珠时,发现很多珠子都没有粘到北桥上,北桥上的焊盘依然是平顺光溜溜的,并且仔细测量主板和北桥芯片都没有问题,刚开始买回来这个BGA油时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不知道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造假的,真是令人愤慨不已。

谢谢大家的顶贴,说没盖好盖子,我连针筒式的BGA油也试过了,哪有什么盖子啊。为什么上面的好用,下面的不能用。

网友(点评):
注意使用完毕后,就盖好盖子,这个是化工产品,要注意密封保存

网友(点评):
话说没毒到你就不错了、化工产品都是有挥发性的

网友:
j奸商啊 ,,,现在的人只顾挣钱 完全不顾我们消费者的利益

网友:
买散装的

网友:
没遇见过,楼主在那买的

网友:
很多JS上面用真的下面用假的。有的用久了性能不良。一般我都用100多一瓶的还得冷藏

网友:
不会吧我用最烂的焊油也可以做只不过温度偏高点,你是不是板子没固定好轻微变形或者温度没到

网友(点评):
换几种BGA油,你自为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是通过长时间观察得出来的结论。你说的这些基本功方面的问题肯定有注意。

网友(点评):
不会吧, 我一瓶 QSI的要用一年都没有问题啊就在基地买的

网友:
没感觉。什么BGA油一样的用。,最垃圾的。40多一瓶的

做桥焊芯片一样的来

网友(点评):
我买70元的都是用烙铁焊接时用,90元以上用来做BGA。

网友:
找个好点的供应商吧

网友:
我买过一瓶BGA焊膏,上面的很好,下面的就很粗,还有颗粒感

网友(点评):
那你搅拌过没?是每次用前、规定的是不少于5分钟

网友:
你们这样说会不会是焊膏沉淀了哟

网友:
应该不是楼主说的这样吧。我想是BGA油变质了的原因吧,据说有的BGA油一般要在冷冻下保存的,不然会失效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说明书,是不是也要这样。可惜本人英文不怎么样,日文也不行,不过上面“COLD”还是有的

网友:
自己手法不行   埋怨设备

网友:
应该不是焊油的事情吧?

网友:
没碰见过这种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
一般100元左右的油没这么差吧,经常用100元以内的油,没感觉油会变质

网友:
没遇到过。。。个案吗

网友:
晕了啊,我每次都没有密封保存啊

网友:
null

回归自然用松香

网友:
我植珠子就用好点的焊油,平时焊芯片和做桥上去的时候就用十块钱一瓶的,这十块钱一瓶的油很少,用牙签盒装的,只装了一半~改天有空上个图你们看看~独家的哦~狠好用~

网友:
如果是 焊盘氧化 你再加多好的油也没用啊  要重值芯片的

网友:
一直开着盖用,也没发现什么...

网友:
洗干净后,如果发现有的点很光滑很亮的,我都习惯用镊子尖刮一刮在涂上焊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埋怨设备,是埋怨材料。

网友:
楼主应该 没有密封好吧,质量不怎么样的话很容易氧化

网友:
难怪我最近老烧桥,连DV2000的那种都搞残了的。。。。。我也是没盖盖子,里面都还有毛刷上的红漆。。。。。

网友:
还是选点质量好的,否则会损坏器件的

网友:
估计是时间长了,且没冷藏

网友:
怀疑你是不是买到假的了哦

网友:
时间用久了。锡球也是这样。

网友:
没遇到过,可能你买的东西不好吧

网友:
一直用的70元一瓶的,也没盖盖,也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
记得在工厂里焊膏 锡膏 用完都是密封放回冰箱冷藏的 保质期都是6个月

网友:
是自己的水平问题吧,我使用下来都没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一样的   我用的焊锡膏直到用到没有  也没有过你说的现象   或许你买的是那种廉价的吧

网友:
bag助焊剂我着用的没发现什么不一样啊,也没冷藏

网友:
我用的是 MK-504L   90元左右的那种  以前倒是遇到过别人用失效的  但我一瓶用半年  还剩下一些  也没觉得有不好的地方  要是我自己用  一瓶大致可以用到十个月

网友:
假货害人啊,也不知要买哪种了,还要冷藏的?没见过

网友:
买东西还是要买好的

网友:
贵的买,会好一点。我用的都是80元的

网友:
这样的区别一般还是不容易发觉吧!看哈你的板是不是变形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  真是想不到  还要冷藏

网友:
目前我没遇见过啊 我用的也还好啊

网友:
你们做BGA都用BGA油吗,我们做BGA全部都是用助焊膏····感觉也能做好····

网友:
油膏时间放长了吧,量小就买少点,好贵哟!

网友:
看来有的要买好一点了

网友:
请问什么牌子最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