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300一体机复印时候字体横向拉长 求助

楼主(2011-05-15):
我现在手上有台HP3300一体机打印正常 复印时候字体横向拉长很模糊是什么问题呀 ,换过扫描头和排线了,激光器也清洁过了。问题还是一样。那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来个样张看看吧,下步就好换扫描电机了

网友:
可能是扫描电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印效果发上去了  你看看  我想不关电机问题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复印时原稿走纸速度变慢了,,就是这效果,,所以你看原稿进纸是不是有问题,,可能是胶轮老化了,,

网友:
调整一下扫描白电平,有的是通过机器维修代码调整(一般传真机是这种方式)。有的是自动调整白电平,在扫描的玻璃板前面有一道白道,启动机器扫描头先扫一下那道白道调整一下白电平,如果是自动调整的要把扫描那层拆开把那白道擦干净(三星4100就是这种)。上网找一下维修手册看看用什么方法调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 HP3300是平板扫描 复印的  怎么回是原稿走慢了。在说原稿走慢了也应该是拉长 不是拉宽吧。你认真看看我发的效果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扫描白电平回导致字体拉宽吗。你看清效果图了没?

网友:
你有没有打开稿台盖板按复印键看扫描有没有异常现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你的效果确实没发现字体被拉宽,就是感觉扫描的很不清楚,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先调白电平。如果你感觉字体很粗的话你可以调以下清晰度。

网友:
感觉和扫描头,排线关系不大。问题还是出在电路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感觉是主板的问题。不过换了扫描头 还换主板意义就不大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复印字体横向错位的感觉。小字体复印出来根本看不清。大点的字还好一点。你我看我发的原稿和复印搞。

网友:
先装上扫描驱动看看吧,看看扫描结果。

网友:
可能是扫描电机问题,也可能是扫描头滑行阻力大,加点润滑油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找了好久 就是找不到扫描驱动

网友:
主板的面大
如果楼主能保证CIS跟电机都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
检查下,扫描有没有缩小,恢复一下默认设置。

网友:
个人觉得 还是先恢复出厂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