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充电与数据传输如何识别问题

楼主(2011-05-15):
当usb既可以充电也可以传输传输时,系统是怎么识别是充电还是数据传输?

网友:
供电和信号各干各的也不干扰

网友:
真是白痴 你自己把数据线断开试下  他就充电   USB只要有电进了就充电咯  相反有数据没供电  估计就不能了  个人感觉  你自己试下  反正 有电就充电的  所有手机都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

网友:
如果数据传输道路畅通,则数据传输和充电并举;如果传输道路不通,则只充电,不传数据,这很简单嘛。

网友:
这个就和用电脑做计算一样,是加法还是减法都要通过解码,具体了解就要去学单片机了

网友(2011-06-14):
这要软件和硬件配合才能实现

网友:
如果是ANDROID系统,USB插入后会出现选项,选第一项:仅充电

充电和数据传输互不影响

网友:
应该是互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