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E 6400 595B怎么解

楼主(2011-05-15):
今天接到一台DELL 6400的机器,开机提示
THIS compuiter system,#u -595b,is protected by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ystem
不知道怎么解。。。。。
Word
DELL

网友:
戴尔的笔记本一般都有一个专门的密码芯片的

网友:
我是说不用拆机器,,,怎么解哦

网友:
BIOS能进的了吗。或者裸机测看看还报这个错吗。要是不开机能解除的了那额就没有办法。

网友:
BIOS肯定是进不了。一开机就 是这个画面、、

网友:
这个要破解码片的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