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代工的清华同方显示器,电源灯频闪,黑屏,求助

楼主(2011-05-15):
晕了,又是长城代工的清华同方显示器,快把我搞炸了,,,,,显示屏,黑屏,电源灯频闪,按键无作用....只有断电源,电源板电源输出+5和+12都正常.....故障应该在驱动板.....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帮研究一下.....

网友:
那你就改高压换驱动板,看能不能修好显示器!

网友:
这个问题都看不出来呀  高压板挂了 去掉高压板的电压是不是就不跳了

网友:
我搞过一个清华同方的液晶电视,干了一下午呢,故障跟你一模一样,最后换1117好的,修好后客户不修了,我吐血了。具体是3.3V还是1.8的1117我忘了,你都换一下,也许有意外的收获哦,。对了,遇到这情况我是先拔按键板的,别搞了半天是按键漏电

网友:
先排除按键漏电,然后测驱动板的1.8和3.3V电压看是否有波动。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对了,我也拨过按键板试的,应该和按键没关系。。。。

网友:
我昨天又测量了一下。。。。。ON上有个1。8V电压,BR-ON上面的电压在1。1-3。3跳变,+5V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在板上有3。3V电压,1085有3。2V电压输出。。。。ADJ电压2。1-4。5跳压变化中。。。。还应该在检测哪里呀。。。。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他是分体的。。。。把高压拿掉不接,也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驱动板的故障,由于客户要求有同方的程序,所以没办法换板,只能修板。。。

网友:
看看这四个信号正常不1供电2接地3控制4可调

网友:
将驱动板的12V滤波电容(100U/16V)更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供电5V正常,地也正常,点灯没有,调整是1。2-4。5跳变。。。

网友:
他们这几个信号是手电源管理控制的你可以换个试试,要不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好了说声啊

网友:
搞错了,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到底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刚才试着把点灯那边的稳压二极管和电解电容拿下来测量,测量无故障后,又重新焊上了,上电后竟然好了,点灯上的5V有了,一切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关掉显示器开关后,能听到弱微的电容哨叫声,打开开关,声音就没了,明天在测试一天,看看....晕倒,真不知道是哪里出的故障...

网友:
按键无作用的话从几个方面考虑.
1,按键问题.
2,驱动板上3.3V供电稳定否.
3,程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1,按键问题,拨掉按键故障依就,排除
2,供电3。3V,故障期间用测量1085供电变压器,输出电压3。2V,无问题,排除
3,程序问题,手里没有相同的固件,和编程器,所以没办法试,但现在又好使了,所以找不到原因。。。。

网友:
前两天也拆了个同样问题的长城显示器,看了一下,里面只一块高压条和驱动板,电路简单极了。
我以为是高压条问题,手上没得换,又装回去了。
迟些再拿来拆拆看。

网友:
晕了,服了,现在这个显示器让我修的,可以用了,但用过4个小时左右就又出故障了。。。。上个图吧。。。.

网友:
是热机出问题。还是冷机出问题。

如果冷机出问题, 还是电容问题,
如果是热了出问题,那是有元件热稳定性差。

网友:
热机时出现的,弄完后能起机,点4个小时左右就又黑了....然后在关机,在怎么开都是不行......只有在去焊下电容就好了...然后又能用4个多小时.....

网友:
这种鸟驱动板。。。坏的还是挺多的!黑屏。。

网友:
拿分走人了

网友:
,电源灯频闪,黑屏,通常是 高压板 和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 具体的查查

网友:
指示灯闪 通常是高压板和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已解决,小问题,走了大圈,就是图中这个小三极管性能不良造成的。。。希望大家以后引以为诫,就这么个小东西,弄的我搞了好几天,原来一直以为是电容的问题,结果把板上的电容快换变了。。。

网友:
说说你怎么判断是这个小三极管的问题嘛??

网友:
通用板点一点看一看,是不是灯管的故障.

网友:
是高压板坏引起保护

网友:
应该不是,换完这个三极管,现在一直稳定中。。。。高压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给1.8V稳压二极管供电的....把2.51V变成1.8V,然后直接供给MCU

网友:
痛苦的维修啊,花那么多时间你能收多少钱...付出与收入不正比啊.
板可以买到,让卖家帮刷好程序..成本大概60多.

网友:
哈,没办法,客户要求用原来的,要求有自己开机LOGO,和程序呀。。。。呵。。。时间弄的是比较长,不过对自己来说也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