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G 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15):
请问  965的北桥 没有1.8V 产生
是不是北桥本生坏,还是有其它问题呢?
一台联想 E42G 故障现象为开机电流到0.75 CPU 有发热  但掉电,掉电后会自动重启
以后就不会掉电了。试过去掉CPU 在0.27 掉电重启
测量北桥上面的电容  没有1.8V 的产生
请问接下来怎么查,北桥本生坏有这种可能吗?
还是其它供电有问题?
请高手出来支支招吧

网友:
刷过 BIOS  做过北桥,故障一样?

网友:
看图纸 1.8是那个芯片产生的,在查那个芯片条件满足吗

网友:
You use External supply 1.2v for test .If voltage load is 0.1-0.5V . Load shot remove NB or component use 1.2V

网友:
Sorry! use External supply 1.8v for test

网友:
这你就得看1。8是哪转的看看是不是控制端出了问题

网友:
请哪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 北桥上面的电容没有产生 1,8V 电压
而在其它的965芯片上 能测出 1.8V  供电
小弟是个新手 !!!
希望高手指点 , 谢谢!!!

昭阳E42G LA-3541P-IFTXX_R03_0216_1.pdf

网友:
null

没有电压就查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对啊  你看看 是哪个芯片控制的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用  没用满足的话 差条件 满足的话就换芯片 这样一步步来排除

网友:
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不满足的话查相关线路;条件都满足的话是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