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连连 上的Q 上不了网页

楼主(2011-05-15):
不管是WIN7还是XP  就是上不了网页   可以上Q  看电影  PING WWW.163.COM  ,命令一出来就没了  看不出结果  换了几个XP  还是不得   来店里  机子是可以正常上网  去别的网络也不可以。邪门了~   后来他朋友重装过系统就好 了  这回又新欢系统  又不得了现在    怪事
之前还有另外一件网络故障是输入192.168.1.1  进不了路由   ping的时候  ping不上路由  线路是检查过了  ping上的时候也是断续的    路由器是好的(也恢复过)  主线可以正常拨号

网友:
没什么好奇怪的,没有设置DNS(域名动态解析)而已,设置就行了

还有那个命令行,你没有加参数 -t

网友:
一般, 有路由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呵呵,这不算什么坏事,就是路由器没设置好!

网友:
2楼正解,完全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DNS错误,要不就是自己没设置DNS,要不就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DNS解析不对,QQ是不需要解析的,所以可以的,www.163.com这样的网页是需要解析的,电脑只认IP地址,并不认网址,这样设计是为了好记,但同时就必须要有DNS服务器来进行网址和IP地址的对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DNS怎么设置呢?机子在我店里正常上网    忘记了 没加-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一个社区网络  同是电信   没有经过路由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经过路由   直接拨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去图书馆接一本《路由器》  比维修主板的书大一倍       再加上各网络运营商   现在太缺乏知识和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E:

DNS 怎么查?  并填写

网友:
DNS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网卡里面设置本地区DNS就行了,
看是什么网就设置什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