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14fl07的屏 用2025驱动板不能显1400*1050

楼主(2011-05-15):
一个坏的笔记本。神舟的。主板坏了。就把屏拆下来,配个驱动板当显示器用。配了个2025的板,卖家给刷了支持1400*1050的程序。回来后装上。在电脑里调出1400*1050来后屏不能全显。左右移动才能显出来。接上按键 调出菜单来后看到是1280*1024 60hz  再调大也是显示这个。是不是屏不支持呀。可我查到是支持的呀。

网友:
你的屏是正屏还是宽屏,是14寸还是15寸。看情况是你的屏不支持。一般神舟本很少用高分屏。

网友:
是14.1的。查到型号是高分的。先当这个用着吧。找个壳装起来。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还的重新刷程序。

网友:
还要找卖板的。太远了。呵呵中。

网友:
神舟的制药以前很少的能达到1920*1080,一般都是1366*768,或者更低

网友(点评):
显示器会吃药??

网友:
程序不对, 显卡要支持这个分辨率

网友:
2025L 最大1440X900,换其它板。

网友:
谢谢楼上。换一个试试。

网友:
又去卖有换了个板刷了几个程序都不行。还是只能先这样用着。

网友:
想找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