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第二天,应该是第三天了

楼主(2011-05-15):
今天是陈子平老师带课,教我们怎么用BGA机器(好像是什么三文区的,不大记得型号了),开始2个小时是老师做示范,讲解怎么操作,最后老师拆了一个桥又装上去,叫我们一个人照着弄,上午我没排上队,他们都抢着弄,我没办法,就去拆装电容,奇怪,昨天拆电容的时候电容一拆就下来,今天换了块HP品牌机的板子,电容都不大拆得下来了,我温度都调到了430度了,上面烙铁烫着,下面电容都烫手得很厉害,就是拿不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几个电容都是我硬拉出来的。
下午终于轮到我焊桥了,就是焊那个HP品牌机的北桥,按照陈老师讲的,先开电源,先把预热区的开关打开,(我想那个就是中间的那两个发热砖,还有左右两个开关应该就是左右的四块发热砖)

网友:
然后就是找一个能把桥包进去的上风口加热嘴,把加热嘴套在上风口上,再就是把主板放在加热台上,调好位置,再有就是调好四段升温曲线,就是说如果把常温下的主板突然升到200多度,主板可能要爆掉,也就是说温度变化要有个过程(就像我们人一样,冷热变化太大,人就会生病,一个道理),上下四段曲线都调好之后就可以按那个启动按钮了,然后就是等那个音乐响起来,就可以去取桥了。我第一次不知道是温度没设对还是什么原因,桥没搞下来,好像跟主板贴在一起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对温度。呀,今天忘记了补断线了,我是一根也没补起来过.

网友:
呵呵,陈子平帮饼哥带新人了吗?班长没在基地了?

网友:
烂板好焊,好板不好焊的关系。

网友:
好板子怕弄坏掉了,其实好板子才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