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们这里的ADSL是邦定mac地址的,如何用路由器?

楼主(2011-05-15):
请教各位了,我这里的宽带是邦定MAC地址的,有办法用路由器吗?

网友:
有啊   直接把路由器接上、全部设定好、然后给网络运营商打个电话、说了换了网卡、重新绑定、然后他就会给你解绑定、重新绑定、绑定之后就是你路由器的MAC地址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MAC地址复制,路由设置里一般都有这个功能(把路由的地址复制为电脑的mac地址),然后正常设置路由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这位兄弟的说法,现在的路由都有克隆MAC地址这项的,直接克隆你的填在路由里面就可以啦。

网友:
宽带绑定MAC地址?这不是强盗的行为吗?

网友:
3 4  楼的说法灰常正确 ,
  路由器有一强大的功能自动学习`
  克隆mac 地址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络公司怕上网账号被盗 设置的MAC地址绑定
现在应该好点了 给你绑定线路 所有的机器都可以在这条线路上上网 但账号拿其他地方就不行了

现在的路由器里都有MAC地址克隆这一项。

网友:
谢谢各位了,有空测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很多路由器里面有克隆MAc地址的功能,克隆一下就行了,也不用解邦,要不然只能叫电信给你刷新一下MAC地址.

网友:
如果是ISP封杀路由就麻烦了
单单克隆MAC只怕也不会太管用
ISP通常会设定一定的条件来筛选

网友:
路由器有个复制MAC,点它一下,重启路由就OK了

网友:
楼主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支持!

网友:
现在的路由器的mac地址克隆就是为这个而诞生的。

网友:
解释下,他的不是ADSL吧,

或者不是移动或者联通的ADSL

跟我这里有的私人办理的宽带一样

他们就是绑定的MAC地址

用路由器了,给他们打电话,他们的人上门给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