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破碎机的板子的图纸谁有?

楼主(2011-05-15):
一个巴马式立轴式冲击破碎机的控制板。如图: 同时问一下如果能修好的话,这个收费的标准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补充如图:

网友:
电路还没整理顺畅就想着报价了,财迷不只我一个呀。

两路DC-DC/飞利浦的单片机/外挂SRAM/液晶显示按键指示灯开关量一大堆/

网友:
要是交换表笔测还是接近为零就是输出端负载有短路,先排除。然后换直流变换器,不过不太好拆,你可以去找麦毅诚讨教一下,他有“祖传独门秘籍“,能够用一把烙铁以“超音速”拆下来。

网友:
大家不用再为楼主操心了,他已经修复了,而且报了一个满意的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长期以来对本人的帮助,在这里表示由衷地感谢。

网友:
真是要很感谢各个板块的版主对我们做维修的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