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Pavilion DM3-1035DX 图纸

楼主(2011-05-15):
求HP Pavilion DM3-1035DX 图纸此机是AMD CPU的直接焊接在板上型号是:AMD Athlon Neo x2 AMZL335DAX4DY
北桥:AMD RADEON IGP 216-0674026
南桥:AMD 218-0660017
板号不知是不是在内存槽中间写有三行PCB P/N:HPMH-41-AB4000-DOOG
PWA P/N:HPMH-40GAB4000-D
                                  AB400
那位大家有这个图纸麻烦共享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的机什么问题呢,我的机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电流跳变到1.4安左右就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修好了,是开关板的排线出现了轻微短路,把开关电压拉底了,自动开机,几秒关机,订了一条排线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