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停在主板信息画面 急 跪求高手

楼主(2011-05-15):
问题:开机 B的一声(正常声音) 然后一直停留在主板信息上 进不到WIN系统 按DEL没反应 但是小键盘的 NUMLOCK 正常 和 大小写键正常。然后我一直按重启 大概30次左右才能进到系统,进了系统后只有时间和日期是错误的 其他一切正常.
处理过的方法:1.更换过主板上电池(换好电池后 时间和日期显示正确了)
2.把鼠标拆过 在启动 没有效果
3.进了系统后杀过毒 更新过系统。杀毒软件是瑞星(正版)和360安全卫士
4.显卡 内存 CPU都拔插过 也用橡皮檫过金手指 硬件的所有插头都拔插过
跪求高手指教下 有什么不详细的请说明 我继续跟进 谢谢
cpu
显卡

网友:
人家都是 D的一声,你怎么是B的一声........
换下硬盘数据线呢

网友A:
所有的插口我都拔插过啊 反正开机就是自检正常的声音 不要钻我空子

网友A:
能认硬盘不?

网友:
这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网友:
是不是提示"F1",进BIOS把软驱关掉

网友:
你把硬盘光驱拨下来试下,好多都是这2个东西自检过才卡在那里的,如果拨下来可以通过自检那就再用排除法找出是硬盘还是硬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