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加电就掉维修

楼主(2011-05-15):
  一台TCL K42加电就掉,测各组电压没有短路,只是1.8V没有转过来,是+1.8V_ON信号没有造成。查IT8501E54脚无信号输出,测对地阻值为5欧姆,以为IT8501E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悬空54脚测阻值300多阻值正常,断开R136与EC连接端阻值也正常。判断板层短路,飞线连接悬空的EC54脚与断开的R136端。上电开机正常。

网友:
晕啊~~是进水机吗?这个小信号也会有板层短路现象?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是我就直接飞过管子  应该行

网友:
遇到过板层短路的,用20多伏电压点一下烧一下,有时可以好,试过几台,有的可以,也有烧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