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T12头子是真货吗?

楼主(2011-05-15):
头子身上那个白光标志肉眼看有些模糊,但拍成照片却异常清晰,有些奇怪。

网友:
看不见图片

网友:
怎么我却能看到?而且还是不需要登录状态看到的。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都是垃圾百度空间害的,以后再也不用它传图了。

网友:
看到了. 是真货。

网友(点评):
有阿平老师这句话就放心了,Thank you 。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维修设备啊

网友(点评):
头子用二手成色新点的也不错,不贵,可以配合白菜使用,我完全是为了配合焊台才买新头的。

网友A:
正版货,放心使用!!

网友B:
个人习惯,T12的刀口的感觉还是没有马蹄形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版货,放心使用!!

我觉得应该是使用习惯上是问题,为什么刀头不好用?能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习惯,T12的刀口的感觉还是没有马蹄形的好用。

觉得应该是个人使用习惯上的问题,有人说凿型的头子很好,但我却用不惯,第一次使用就烫坏了主板上三根走线,后来改用3MM的斜口头觉得不错,用了一段时间又改刀头了,觉得刀头主要是用途比较广泛热容量大,能刮能拉又能点,当然对付一些元件比较密集的小电路板就不好下手了,后来看阿平老师的测试视频又喜欢上了弯咀,随即入了根936型觉得也很好用,特别是对付元件密集不好下手的地方。如果是焊台性能好不计较头子热容量的话,T12的小斜口也不错,在入这根全新刀头的同时也入了根二手的2MM斜口头,这种头对付元件密集的地方应该也很好,不过暂时还没试用的机会,T12弯咀头二手现在几乎没什么人再卖了,真是可惜了。个人觉得想靠一种形状的头子通吃所有的焊接是不可能的,就算可能的话也是给自己罪受,而且也只有刀头太能尽可能的通吃所有的焊接。

网友A:
稍作熟练性练习一下,刀型焊嘴其实很好用的!而市场上所售的刀型焊嘴,因其斜度是45度,操作起来对视线有阻碍,我来了个DIY,把其斜度扩大,焊嘴就变得尖利多了!!(见下图)这样子,大件能焊,小件也不含糊!!若再是较大的件,(象接口座等),摇臂配用的热风枪去加热辅助,怎么大的件(或部件)都能很好地焊接了!

A图与B图是使用中的焊嘴的正面和侧面,C图是可作为商品的焊嘴.

网友:
刀口的侧壁太厚了,遇到很窄的焊接位,根本焊不了。

网友:
这个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作熟练性练习一下,刀型焊嘴其实很好用的!而市场上所售的刀型焊嘴,因其斜度是45度,操作起来对视线有阻碍,我 ...

我不喜欢太锐利的烙铁头容易化伤PCB版,而且一旦打磨后很容易加速烙铁头的氧化缩短寿命,还容易伤到原来的合金镀层,你这个是黑金刚无铅型的,以前论坛有人说这种无铅头反不如普通的会导致热量传递不好,但使用后效果刚刚相反,其实936的无铅头寿命更长更不容易氧化,我有一个这样头子上锡后比普通的头更亮,但错买成凿型的太厚不好用,这种头价格一般在10-15元左右,工艺较为一般,但比普通6元钱的好不少,也算是廉价较为好用的头子之一。

网友A:
可以看到楼上很专业!!很高兴认识!!刀型焊嘴,没专用的设备真不好去改动,因改过后,无论对焊嘴寿命及使用情况都有影响,这是真的!(我改过很多次),而改动不好,沾锡的情况不如人愿,这最麻烦的事!!也许是职业习惯或使用习惯(常要焊微小件),焊嘴的使用频率较高,也要求焊嘴在使用时,热量充足,并能速度到达焊池,杜绝虚焊现象,保证操作的有效性,焊嘴改成尖刀型,方便切线或小件的操作,甚至在IC加热时的定位或小件的补焊或调整位置等操作,都能完成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楼上很专业!!很高兴认识!!刀型焊嘴,没专用的设备真不好去改动,因改过后,无论对焊嘴寿命及使用情况都 ...

多谢抬举了,我对国产的头子及某些产品了解还行,但对白光的头子及焊台了解不行,不过对于工具的了解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同时也很高兴认识你,呵呵。

网友:
嘿嘿没看懂啊,有啥不一样,不都是用啊,用就用呗,说啥大道理啊

只用过5元的人是不会懂得其中的道理的,你以前卖得贵的头子都是噱头吗?好笑。

网友:
个人用K头的的历史有七八年了,接触白光也有超过十年历史了,现在基本上班基本天天用,这个K头真品无疑,上个月在广州白光代理公司喝茶时问过T12 K头的价格,不含票的价格是115元。习惯了K头,反而用不习惯其他头,感觉K头实在好用,

说不好用的人其实是用了936的杂牌K头得出的结论,确实有部分936无牌头很不好用,我手头就有一支,白光的头子工艺真不是盖的,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出名。

网友:
还没用过真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
K头 BC2 BL 搭配一下可以无敌了。

网友:
原装白光936的刀头,广州代理的价格以前价格是49.5元,现在升到58一个了。我在广州,要买个刀头实在叫做太过方便,各种各样所谓高访的936刀头,不管大刀头还有小刀头价格从2,3块钱到2,3十块钱的都买过,用过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垃圾,好过没有得用。和原装的根本没有得比,唯一有的比就是价格便宜,几块钱就有得交易。现在我们公司的那十几个110v的白光原装936.942.951,通通换成原装的刀头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个价格,我要买真品白光烙铁头也很容易,只要搭些快递费就行,但还是不如你近水楼台先得月方便。那些十块钱以下的头确实垃圾,很容易氧化,我现在936用台产的头也很好,白光936的原头没用过。

网友:
给你一个白光美国官网的地址去查一下吧:http://www.hakkousa.com

网友:
用惯了用什么都 一样吧,

网友:
试过不少烙铁头没一个好用的,温度一高点就不上锡了。可能不是夫真货吧?

网友(点评):
超过400度以后连白光头都不怎么好上锡了,不过还能上一点点,我试过。

网友:
没用过真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
买得不便宜就是真货

网友:
   还是菜鸟不懂得 真假的分辨啊

网友(2011-06-17):
话说 一个好的头真是太重要了 我的936那头太次了 不知道买个什么的头 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