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不充电 求助

楼主(2011-05-15):
E40 不充电 ,来时别人修过了
现在的状况是 电池能放电 ,插上适配器显示正在充电中,而且在插上适配器时能听见滴的一声响,和IBM 老款机器似的响一下这个证明能切换了吧/

先说说现在我测得的电压吧、
KBC
ITE8502

充放电芯片是ISL88731A

BOOT   5 V
ACIN    3.7V
SDA     3.3V
SCL     3.3V
DCIN   20v
CSSP   20v
CSSN  20v
VDDSMB   3.3V
ACOK  5V
上管没控制电压

能显示电池电量,显示正在充电中,就是不充电,,电池适配器都是好的,换过新的了
我现在不知道该啥条件才能使上管下管正常工作
现在不知道应该查那个信号了
求助 高手指点迷津,那个信号不正常了,给个提示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仔细对照好板子看一下IO附近和充电芯片附近有没有多件的,被别人修过的,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网友:
怎么好多信号没量呀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看下芯片的定义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接入电池测得吗?

网友(点评):
是接电池测得,现在还没好呢

网友:
是啊,直接测电池接口啊,是不是场管坏il

网友:
看充电管的驱动波形

网友:
把两个mos管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