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945G(A129 R 2.0)无全板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6):
         此板同行送修,说是不定时重启,有时候还开不起机,要等个半分钟才开得起。板上电容全换完了。这破板也老是爆电容。
         先看下板号吧!

        直接拿过来上U,内存条插诊断卡准备测机看是什么情况,一上电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就常亮着,心里纳闷怎么会这样。这时同行就说有时候就是这样,等会就好了。

         等了好久都没看有好转的情况。断电重上电,跑码。复位灯又亮了,重启了。多试几次直接就不跑码了,复位灯常亮了。这样直接的出问题才好搞点了。
        接着就开始测试,内存,南北桥,U电压都有。时钟芯片也发烫,说明在工作了。用示波器测量PCI ,I/O,U时钟也都有。输送到南 北桥的时钟也有。
       测量复位排阵电压有3.3V。ATX 8PIN PG经一电阻到I/O(8712F-S 95PIN)既然没有断线,那接下来就要查南桥有没收到PWR OK,不过这杂牌板线路图不好找,不过一般在I/O上可以找到。把8712d PDF打开。就看32PIN的PWR OK

        正常情况下PWROK应为3.3V,但测量此脚发现为低电平

        既然没有那就只能跑线路了,先经一0欧电子到I/O旁的Q9的小芝麻管的C极,Q9的E极接地,B极与后面的Q28的C极相连。先测量了下Q9的B极电压为5V

        接着再测量了下Q28的B极电压

        再一看Q28是1AM的小芝麻管。此管出问题的机率很大。将其拆下测量。爆汗!还真的开路了。在板上找了个换上去,在进行测量。Q28的B极为0.6V,C极输出低电平。Q29的C极为3。3V。测I/O的PWR OK 脚为高电平了。

       诊断卡直接就跑到EO,复位灯灭。反复重试很多次都OK。

网友(点评):
分来的不易,珍惜才好!

网友:
NB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分来的不易,珍惜才好。

网友:
佩服,理论很强,跑线很猛,修起板来游刃有余啊。

网友A:
我是新手,所以要请教一下,南桥的pg可以在io查到的吗,io那个pg是不是南桥反馈回来的?

网友:
无复位维修,有时没经验真是头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没复位好多都是这管子的问题,以前感觉没什么必要发。后来发现很多这样的故障,所以就发上来了。

网友:
楼主真是牛啊要是我都不知道从那下手啊

网友:
好牛了  咱也要好好学习  IO PDF要会看才可以

网友:
小白学习

奋斗小青年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以前没复位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现在又点头绪

网友C:
78与32脚功能是一样的,如何确定南桥的pwrok信号是IO的32脚给的,有什么经验技巧吗?,

网友:
楼主能否多发些  I O的PDF哦  我理论不好

网友D:
在论坛上找下吧!我都是在论坛上找的

网友:
新手又学习了,正好手头上也有块板是RST常亮,不跑码。

网友:
好像没看到什么Q29吧  我头都大了  是不是Q28

网友E:
楼主,即然是开路了,那为什么会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有时又重启呢

网友:
哈哈,板子在你手上就像玩一样,厉害啊  ,高人,我什么时候能练到你这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小芝麻管很多都这样不稳定的,那时候测量了有问题后再 上上去可以使用一段时间,不过不稳定

网友:
楼主高手呀。理论强。

网友:
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网友:
你太厉害了,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你不上根内存跑下能不能亮机呀,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怎么可能不装内存啊!只是没有拍上来而已

网友:
8712F-S     KXS    好多班上都用到哦,积累经验。。。。。

网友:
楼主是从工厂出来的吗?
在工厂主要做什么?能说下吗?
工厂里能学到东西吧?

网友:
楼主后面提到的Q29是不是你打错了,应该是Q28啊,看的我有点懵

网友:
思路明确,时序分析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这都被你发现了啊!我也看了下 一时手快失误了,现经纠正

网友:
回复 网友G:

要看个人的想法,工厂里量多,实践就多,经验也就多了,长实践下去,修的板也会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路怎么测?

网友:
知识进步的阶梯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楼主的测试卡跑E0。属板子正常工作了还是只做复位正常了?我有块板跑E0没能点亮呀。CPU与温度。别的电压都基本正常。现在都还丢在一边。老板

网友:
理论知识很强,要多向你学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那板是什么型号的,跟我这板一样的吗。一般跑E0的都是内存的3.3V供电没进去,基本上都是烧断线,你可以认真看下内存槽是不是有烧的痕迹。还有就是G31以上的要看U是不是能支持板,不支持的话也会跑E0的

网友:
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说的很好,楼主辛苦了

网友:
高手呀 佩服~!!!

网友I(2014-11-30):
引用 网友C:
78与32脚功能是一样的,如何确定南桥的pwrok信号是IO的32脚给的,有什么经验技巧吗?,

不一样的,78脚是接收电源8脚过来的PG信号进行工作,而32脚是发出PG信号提供南桥复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所以要请教一下,南桥的pg可以在io查到的吗,io那个pg是不是南桥反馈回来的?

不行的,PWROK信号经过南桥有些主板IO芯片此引脚外围是通过电阻上拉来连接南桥的,IO的PG是电源8脚发送提供的。

网友J:
你好,我是新手,请问1AM管子要是没有找到一样的可以换其它的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即然是开路了,那为什么会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有时又重启呢

不是三极管开路,应该是前面的Q28的B极电压小于E级输出0.7左右,导致本身截止,这里Q29B级的5V应该是从Q28 C级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是新手,请问1AM管子要是没有找到一样的可以换其它的替换吗。

可以找个NPN高电平导通类型管子代换就行,但是必须要保证元器件工作参数相近。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一样的,78脚是接收电源8脚过来的PG信号进行工作,而32脚是发出PG信号提供南桥复位工作。

32脚是在什么条件满足下才发出pwrok给南桥?是不是只要接受电源8脚给78脚之后就出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上找下吧!我都是在论坛上找的

一开始不是q9吗?后来怎么变q29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K:
32脚是在什么条件满足下才发出pwrok给南桥?是不是只要接受电源8脚给78脚之后就出来了呢?

不是的,IO本身工作条件也要满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的,IO本身工作条件也要满足才行。

具体那些呀?

网友:
完全不会跑线路 有什么技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