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NC4000待机电流跳变

楼主(2011-05-15):
客户拿来时说不通电。插上适配器按开关无反应,直接拆机。
先测量个电感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裸板上电,待机电流0.03,偶尔会跳变电流0.03-0.26。测+3VA,+5VA正常,测开关有3.3V电压,且有跳变,说明开关没坏,拔掉COMS电池,
来回试几次发现电流0.26时候1999剧烈发烫,怀疑是工作条件不稳定或者负载过重。
查1999  20PIN V+ 19V正常,3PIN以及4PIN 正常,8PIN 基准也正常,因为3,5V电压正常就没查SHDN#。测12PIN SKIP#的时候发现一直为低电平,该脚是由SLP_S3#_3R控制,怀疑是该脚不抬高的原因,查该信号。 SLP_S3#_3R是由SLP_S3#_5经过二极管转换而来,然后接了个3V上拉,查SLP_S3#_5为0V ,该信号是有南桥发出。 查南桥工作条件,RTC,SUS供电,时钟,复位全都正常,却不抬高该信号,说明要么南桥挂了,要么负载有短路,导致保护后拉低了该信号。
因为待机电压都正常,排除。测量S3电压的电感,阻值都很真正常,产生1.8V的电感对地20欧,怀疑这里有问题,断开测试点,负载一端还是20欧,接可调电源,“烤烧鸡”,北桥微微发烫,拔掉北桥,阻值上来了,电流上到0.4A,不再掉电,换上一个拆机的,电流欢快的跳动,装屏亮机。

网友:
没有转正不让去原创区发帖子,权限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