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分屏 改高分屏 LED面板接口定义 和屏线定义!

楼主(2011-05-15):
宏基 5750g 原配屏是低分屏 1366*768   想换高分屏1920*1080的
接上高分屏之后画面苍白有竖条显示不完整。  对比PDF 文档之后发现两种屏唯一的区别是
低分屏为  单通道 6bit          高分屏为  双通道 6bit

这多一个通道在屏线上会多几根线呢 改怎么加呢??

这个是笔记本原配的屏线 接主板一端是下面的30pin

上面的宽一点的是接液晶屏的 40pin   !

网友:
各位高手踊跃发言啊  ·······帮帮小弟·····

网友:
没人懂得么???

网友:
额,还没弄过,期望楼主搞好后,把经验分享下,也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哪位高手分析下啊 也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14.0LED屏吧,LZ你的机器原屏线是几根信号线啊?如果你的机器原屏线是单  6位   8组信号线  的话,你换上高分屏也不能当高分的用啊,看出厂是怎么设计的,不能直接改成高分的

网友:
我对高分屏和低分屏不是很懂那位大哥能告诉小弟下 高分屏和低分屏是怎么分的

网友:
那个很复杂的啊,你看看图纸 显卡支不支持高分屏,再看看有什么切换开关没

网友:
换不了吧,

网友:
改不了的别费心思啦

网友:
这个不知道。
IBM T4X上的高分和低只要改动屏线上的两个电感位置就能实现。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复杂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