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这个问题 哎

楼主(2011-05-15):
   一台CQ40是机子  仁宝代工的板号是LA-4111P

  AMD的  接到手一开始的问题是不显示   但外接都正常的  ,之后就做了个显卡   好了后 试了下  可以亮了  但是问题来了   可以亮但是在第二画面 屏最上面 出现条线   显示出来一条线 然后 屏开始上下闪   闪玩了了 就掉电了而且是偶尔亮的  晕     当时以为是显卡没做好  因为那个是红胶 用土炮一吹能把外面的吹掉但是里面的粉状还残缺  往往 这些粉状也会碍事的 那个清理不干净的  因为这个 心想重置球下  重置过了  第一次点亮了还是那个问题  晕倒了     等着  后面就点不亮了  也不掉电了  但是就是不显  外接都正常    想想 会不会屏这边也有问题?然后 查这边

量了LVDS  8条数据线都正常

+3VS  +5VS  都有    B+  哪里也正常  现在就是BKOFF#和 LCDVDD

  没电压

BKOFF#这个上啦是3V  但是这里的电阻没用料   听同事说这个LCDVDD 应该是显卡那里间接控制的   ?         现在没思路了  哪位大侠修过这种问题的     请教一下 谢谢了     顺便上个图纸    la-4111p

网友:
最好截图来看一下。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咯~

网友:
哪位 大侠知道啊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北桥从E9脚通过0殴电阻R69发出高电平UMA_ENVDD作为开启屏供电的初始信号。你断开R69看R69的1脚(北桥侧)有没有高电平,如果没有,重做北桥。如果有,查UMA_ENVDD信号经过元件,如Q45B、Q43、R222、R224等。
BKOFF#由EC第105脚发出,打阻值看看105脚到屏线接口处线路是否通。如果修出屏供电,可以考虑飞线取其他高电平作为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BKOFF# 这个信号  在EC收到哪个信号下输出的  现在量背光没    主要是EC 没发出那个BKOFF# 信号    EC那边没电压输出   而且 LCDVDD也没

网友:
要是我就换芯片了

网友:
看看I2C  BUS是不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修LCDVDD,或者直接拉个3V给屏供电还有飞个BKOFF#,先验证下倒底是不是这两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个我想到了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先别着急换显卡。显卡要是第一次做就别换,重点是北桥

网友:
集显的  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飞线试过不行,断开R69,1脚处仍无高电平,应该还是要换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学们看你在一楼说显卡,所以大家都说显卡。他们都没看你的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懂得   呵呵  谎报军情

网友:
是amd 的cpu吗?把内存和cpu拿下来空开几次再上好开机看看,很管用的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是屏线 啊

网友:
屏线测过没有呀,

网友:
有可能是CPU,AMD的CPU问题不得不防

网友:
CQ40的LCD有通病的啊,就是像楼主说的,刚开始一条线,然后整个屏幕闪。换下试试看吧。

网友:
是AMD CPU 75 的问题吗?可能坏了吧。。。

网友:
先量EC工作条件满足并发出开启你就干北桥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土炮比较容易造成断线。

网友:
没LCDVDD 不要去飞什么线,没用。。查查显卡 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里的LVDS部分坏了

网友:
你查一下LCDVDD 是哪里来的,应该是个管子控制的,显卡给这个管子的控制信号,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BKOFF#是什么信号啊?什么作用啊

网友(点评):
屏背光开关信号,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这个问题。没有修好。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讲解一下啦

网友:
CQ40确实不好修,最主要没有单线图

网友:
换一个新的显卡应该可以

网友:
屏闪就应该考虑屏了

网友(2011-07-03):
HP CQ40确实有屏线坏的通病。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帖子
我的问题已搞定了

网友:
cq40的屏线看来真的快成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想到

网友:
是不是cpu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