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笔记本不触发!适配器接口灯闪!请高手帮助!

楼主(2011-05-15):
HP4411S笔记本进过水,换过TPS51125,KBC,故障:触发后屏显示正常,关机后把适配器拔下来,再接着插上,适配器接口处灯就开始闪,不触发,待机电路的3V和5V无,IO75PIN的ADP_EN为低,其他信号正常。
灯不闪,正常待机时:
     TPS51125:产生3V和5V;
     ADP_EN:3.3V
     ADP_EN#:低电平
     ADP_ID:低电平
     OPC_OC:低电平
     OPC_OC#:低电平
     ADP_PS0:低电平
     ADP_PS1:低电平
触发后:
     ADP_EN:3.3V
     ADP_EN#:低电平
     ADP_ID:低电平
     OPC_OC:低电平
     OPC_OC#:高电平
     ADP_PS0:高电平
     ADP_PS1:高电平

适配器接口灯闪,不正常时:
     TPS51125:无3V和无5V; IO待机不正常,当然不会发出KBC_PW_ON。
     ADP_EN:无3.3V,但上拉R34 1PIN端有电压,2PIN与IO的75PIN直连,Q1005的G极0.50V(正常和不正常待机时都一样),Q1005、R34已经都换过了。我就搞不明白了,ADP_EN为什么电压低,IO拉低的?(IO我已经换过了),还是南桥有问题给IO发控制信号拉低ADP_EN,还是其他原因,没思路了,请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期待高手,急       急

网友:
花点时间检查KBC外围电路和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正常的待机状态:
LIMIT_SIGNAL: 5.23V
LS_100R:        5.23V
VBIAS:               5.87V
BQREF:               3.3V
U14:                  1.3.4.5PIN 低电平
TPS51125:会产生3.3V和5V的待机电压。IO工作正常后会发出KBC_PW_ON开启信号。
待机电流:0.02A,用专用的适配器或转换头
正常触发后:
LIMIT_SIGNAL:5.10V
LS_100R:5.10V
VBIAS:5.87V
BQREF:3.3V
U14:     1PIN-0.86V(ICS检测电流);3PIN-1.2V;4PIN-输出低电平;5PIN-5V输入
Q1017:  P沟道不导通,GS高,D低
U1007-A: 5PIN低OV;4PIN2.03V;2PIN输出低,进而OCP_OC为低电平
U1007-B: 7PIN1.9V;6PIN2.02V;1PIN1.96V

不正常时,适配器接口灯闪时,只测得没有ADP_EN信号,真的没有思路了。
问问:有没有KBC1091的关键测试点(作用)详细流程说明。

网友:
VBIAS 5.87V好象高了很多   查下ADP的识别是不是用他的前级电压VBAT来做的参考

网友:
Q1005,我就是把它去掉,ADP_EN也是被拉低的,我怀疑是IO把它拉低的,或者IO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我今天又反复的查,发现IO的80PIN-LOW_BAT#输出低,正常为高,还有111PIN的SDA_MAIN为低,正常是为高的,SDA_MAIN是到电池口电路,图我看不明白。现在就是D1005的3PIN被拉低,3PIN与IO的SDA_MAIN连。请教高手,下面的电路如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Q1004-A的2PIN与VBIAS相连,电压是VADP连电阻对地得到,计算和实际测量值相符,5.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