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动不得啊

楼主(2011-05-15):
T40开机能用
但是只要一动
马上黑屏
黑屏的时候大小写有反应
应该没有死机
断电重开机也能点亮
不管在开机的那个过程一动就黑
屏上已经动了
灯管高压板都换了
还是一样
真的不晓得搞啥子了都。。。。。求救ing

网友:
切去外显看有没有显啊。有显就是显卡到屏的问题。外显不显。就应该是显卡啦。

网友:
今天一天都不出问题了
甄的纠结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 我遇到的情况是 HP DV5000 的 一碰主板在CPU槽那边 就掉点。后来查到 是电容有问题。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一般是显卡虚焊了,但这卡不太好焊,要做好防护

网友:
今天又开始出问题了、、不稳定。。把外接接上。。。黑屏的时候外接也没有;了、、看来显卡问题可能大啊。。。。但是大小写有有反应。。。。重启就又可以了。。有时候怎么动都不会。。真的老火啊

网友:
帮你确诊,做显卡吧,温度要掌握好,小心显卡上的显存会冒锡,那显卡就废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T40还有个问题就是南桥。

网友:
通病很重要

网友:
做BGA小心啊

网友:
已修复、、、压显卡

网友:
这机器加焊显卡我都懒得弄了,直接建议客户换主板。这主板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头。我们是把自己的板子换了然后自己在修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屏线老化  容易引起

网友:
为什么不试一下 屏线   是不是高压上  电压不稳

网友:
你把光驱拿下来,它的问题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加温下

网友:
独显的加焊显卡

网友:
这是T40最明显的通病,显卡虚焊,加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