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人DOS工具箱无法进入

楼主(2011-05-15):
最近格盘了,系统换了N个,硬盘、dvd光驱 的数据线被我重插了,昨天忽然发现矮人DOS工具箱无法进入了,重装系统,换了N种版本均无法进入。 显示部分信息如下:
useARGZS)*Primary - partition num:/avldr_diskmgr found one NTFS partition.file size(byte):116224load type :ntldr style----------------------------: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也百度过了为找到答案。

网友:
描述得不是太清楚吧,你是说U盘下的“矮人DOS工具箱”还是“光驱”的
或是系统下的“数秒那个界面的”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秒那个界面的

网友:
没人能解决吗?

网友:
你是不是你电脑有病毒哦

网友:
重新分区,重装系统,管它什么矮人,长人的,只要能装进系统就行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啊,买个GHOST,进去来个一键分区,然后再装,我还不信不行 !

网友:
DOS只能读FAT分区,不能读NTFS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