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方屏液晶,SG6841为核心的电源维修

楼主(2011-05-16):
杂牌19方屏液晶,SG6841为核心的电源维修

这个图纸和本机实际电路并不完全一样,大同小异,可以说明问题。
接到此显示器,测量电源无输出电压,断电后300V大电容电压下降缓慢,说明电源根本没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修这类故障每次通电之后再断电的时候千万别忘了给300V大电容放电,放电最好用灯泡,不用短路的方法。
再次通电,测量芯片的3脚电压非常低,才3V  ,3脚是启动引脚,正常达到启动门限最低也要16以上,这个电压根本达不到启动门限值,电源不启动,300V相当于接近空载,因此断电后电压下降缓慢。分析原因:
1.   启动电阻有问题
2.   芯片3脚内部有问题

测启动电阻正常,没有同样的芯片可代换,看到有相关的帖子说用LD7552可以代换6841,只要把4脚原来的24K电阻换成100K的就可以了,我用LD7552代换无效,不知道是代换失败还是原来的6841根本就没问题。猛然想起我虽然没有6841的贴片却有好多6841的双列直插,于是把双列直插的6841搭接到电路板上后通电还是不启动,又检查了外围的两个三极管和几个二极管和电阻都没问题,维修陷于困境,网上也好多说6841的电路修复率不高,难道真的判死刑了吗?
查看芯片的内部结构图可以看出,3脚和7脚有直接联系,7脚或7脚的外围有问题也会造成不启动,检查电路发现和7脚有联系的就只有C908这个贴片电容没测了,贴片电容是故障率最低的原件,难道让我赶上了?拆下测量发现真的严重漏电了,换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故障都是先排除电源IC周边小元件后,才去搞IC的

网友:
修复了就是高手 比动不动换板的强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您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脚开启电源用的,个人理解应该是做为7脚给场管控制极提供高电压以完全导通场管用的吧,场管不导通变压器就不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我那个是  电阻 故障,,,

网友:
null

现在换板换不起

网友:
启动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