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跑25

楼主(2011-05-16):
昂达N61G跑25,加焊过北桥,刷过BIOS都不行,不知道会是什么 问题?

网友:
25 显卡不过 , 加焊过桥,你压桥试试,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南桥有点烫,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网友:
25是不过显卡,你看看显卡供电都正常不?有没有测量数据给大家发上来~

网友:
null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故障的还没空搞  25应该是不过显卡 大多是桥控制显卡的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搞好了么啥问题啊

网友:
这种毛病最郁闷,,要死不活的,, 差点就亮了,,可就是差点,不让你亮,,

网友:
加快独显试下撒

网友:
有好多是南桥坏啦,,根本不是显卡的问题呢,,,你应该量的到南桥到北桥的阻值偏高的。。你测下看看呢,

网友:
这种板的北桥不好做哦,建议重做或者重植

网友:
楼主这种应该是单桥的吧,只有一个北桥的,建议加张显卡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英特尔处理器,双桥的哦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昂达的N61普遍都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