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1-05-16):
新装的电脑,配置故障如下:
配置:七彩虹N68主板 ADM X2 220  2G金士顿3代内存 希捷500硬盘 金河田385电源
故障:开机进系统正常玩几个小时后关机,再开机不能启动,主机电源灯亮,硬盘灯不闪,风扇转,显示器我信号吗,测试卡代码停止到2A,  把主机电源线拔掉等5分钟左右再插上,可以正常开机。
求哪位大大指导一下

网友:
散热 我估计你散热风扇没装好

网友:
完全拆了,再重新装下了。要仔细啊

网友:
拆装了一遍还是老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