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9寸液晶又黑屏了?

楼主(2011-05-16):
上次出理了下排线,用了有一星期。今天又黑屏了。急急???

网友(点评):
排线接触不好会花屏或白屏,黑屏是灯管没有点亮!

网友:
把屏线接口用橡皮擦一下,看看有没有空焊的,插好后用胶带粘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先试试看,对会不会别的地方也有问题啊?

网友:
黑屏,重点查灯管,高压。怎么查屏线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接通电源,无信号输出。接上数据线就显示出来了,也很正常 。但是有些时候可以会用的时间长些,有些时候。你开下闪下就黑了。再开就又好了。而今天却是开了之后,就要时系统的时候闪了下,就黑了。再开还是不行。少等会像以前一样了。

网友:
你把高压包那得25V1000UF电容换掉。再拷机试试

网友:
如果是黑屏的话那就是高压或灯管有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有问题会是什么样了。通电无信号,这可以会是灯管吗?还有把驱动板去掉,通电灯管正常啊?
要说是高压的问题,那不应该通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25V1000UF为什么要换这个啊。有没鼓包。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
灯管,高压或12V供电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电容虽然顶部没有鼓包,但下面有可能已经鼓包了,只是看不出来,或电容容量已经变小了,所以换了电容试试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外接了个22V就搞定了

网友:
黑屏和排线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排线有问题就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