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老联想掉电?

楼主(2011-05-16):
今天 客户拿来一台2006年的老联想机,说是电源坏了。试了下不是电源的问题。那就开机转下就停了。帮忙给看下最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拔下4口电,看是否还停,如果插4口电转一下停,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下4口电,也是同平的问题?

网友:
主板短路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对好啊?要最简单的方法?能说详细些吗?谢谢了。小弟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检查主板3.3V 5V 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板的3.3V  5V  12V  怎么测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