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降频GPU降温明显吗?

楼主(2011-05-16):
如题! 请问

1.显卡降频对温度的改善明显吗?

2.降频是通过修改显卡BIOS频率参数来实现的吗?

3.如果是修改BIOS参数,是修改哪个频率?核心频率、显存频率、着色器频率?

多谢!速!回帖有加分!!!

哪位大侠肯详细赐教的,加我为好友一次性奖赏100分!成功后再奖100分!呵呵

用PowerStrip降频试过后没效果1度也没降下来

网友:
当然会有改善 我听说是直接修改BIOS文件 第三个问题这个不好回答一般是改核心频率。

网友:
1,频率和温度有关系,降压更明显。但是这样做性能也会降低。
2、是通过修改BIOS来实现的。
3、显存频率、核心频率都可以改变。
     回答是否满意?分就不要加了,对我没什么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要怎么弄啊,介绍下。

网友(点评):
你是说怎么改频率吗?是用软件改。A卡和N卡要用不同的软件.如果是要降压,有的卡可以用软件,有的只能用修改供电电路的元件来实现。

网友:
null

楼上说的不错 修改风扇的转速更明显(噪音和转速成正比的) 好多卡修改电压和频率降温并不明显甚至没效果 最好还是在散热器方面解决

网友:
就楼上所说.散热也会影响温度没有错.但是如果显卡是上电一下子就温度过高发烫的话,你再怎么加散热都是无效的.如果是上电用了一段时间温度慢慢变高的话,散热的原因还是比较大的,建议楼主,如果是上电一下子温度过高发烫的话,还是采用降频和降压的办法来处理.如果是慢慢的持续上升温度的话.把散热处理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