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怎么删掉系统出厂备份的HPA分区?

楼主(2011-05-16):
什么分区都用了
根本找不到那个HPA分区,谁有联想公司的那个分区备份软件啊。给我个啊。
笔记本

网友:
MHDD硬盘工具的"nhpa"命令删除

网友:
只有请出MHDD了

网友:
就这个办法啊 MHDD

网友:
mhdd有没有中文版的啊,英文的搞不懂啊。

网友:
MHDD 很强大呀

网友:
用mhdd怎么能行吗,你用易我分区恢复软件 试一试 或者超级数据恢复 ,超级数据恢复很强大的啊

网友:
DISKGEN,也可以的啊,不很的话可以用HD TUNE对硬盘写一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