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子型号是、pc 1000h 没有复位???

楼主(2011-05-16):
现在是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量。没有复位的检修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是不是先查查主板上的供电,再查时钟?供电会查,求查时钟的详细步骤?????
谢谢各位大师傅的指点啊!
华硕

网友:
IO有复位针脚是由南桥发出来的,测一下有没有,就可以知道问题在南桥还是在北桥啦。

网友:
先用CpU假负载量一个复位脚的阻抗。然后,看看复位脚有没有和电阻相连,依次照图排除。

网友:
复位脚有没有和电阻相连
连不连就怎么了??能说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