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GT 很怪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1-05-16):
这张显卡是客户的!哪来的时候说点不亮,我看了一下外观,只掉了两颗电容,客户走后把电容补好。上板发现还是不亮。于是想起了基地那本书。要供电 和 晶振 起振后才能工作!于是我测试了下供电和晶振发现都正常!我以为是GPU空焊上BGA加焊后故障一就。无语.........!主板上有个集成的显卡 接上显示器后 显示器亮了(我没有把独立的显卡取下来,说明板不认显卡)不知道怎么会事!还请高手们多多指点哈!

网友:
GPU或显存颗粒坏了吧

网友:
万用表 上面的1.09是测试晶振的起振电压!GPU有温度!供电为1.2V!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看到显卡的供电插口了吗。这卡要外加供电的。
还有也有可能是显卡BIOS的问题呢

网友:
看显卡有没有跳线之类的

网友:
打下32根数据线。

网友:
兄弟,先看看主板BIIOS设置是不是先从pCI E启动

网友:
强大啊 没有风扇上机  要是认卡它就烧了 好在没认出来

网友:
先检查供电    在打那32线    进DOS看能认到 BIOS  核心不

网友:
总线打值,电压,时钟,复位(有的显卡用的是门)。都正常的情况下用NVFLASH看能不能找到GPU,和BIOS,找不到GPU就先加焊,加焊后还找不到就换GPU吧,能找到GPU得抓不到BIOS就检测BIOS

网友:
看来BIOS软硬件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哦

网友:
这样点 好危险  你不怕主芯片烧啊  把显卡的 金手指和 显卡插槽洗下 看看

网友:
设置的问题?有块G31的板PCI设置先启动是PCI启动,PCIE设置先启动还是PCI启动。完全将独立显卡跳过了。建议用集显进系统看一下PCIE显卡有没有被认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卡如果不外加电会报警!我这知道而且电压是正常的!98GT 512M的可能不好找个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却定了!100%是没有跳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把BIOS电池取下就可以了么!如果可以我想BIOS的设置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错了!您所说的认卡是GPU有温度的情况下才认卡吗?这卡的GPU确实是有温度的,因为我点的时间不长是不会烧GP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NVFLASH
请问这是个软件吗?怎么用这个软件才能检测到GPU呢?是进XP系统下吗?这卡我拿他没有办法已经个GPU加过焊了!

网友:
估计这GPU也没有什么用了,发热不一定就是好的,9800发热电耗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