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20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05-16):
接到一台清华同方V4200无待机维修,测量PL4无3.3V。PL5无5.0V电压,测量22脚V+ 18.5V,23脚shdn 10.8V  21脚VL 5.0V,28脚、7脚5.0V均正常,测量PQ46,4脚0,2脚1.32V,PQ45,2脚5.0V,4脚0V,据此可以判断保护了,上管G为0V,下管为G脚为5.0V。   但PQ46明显不符合,测量发现原来pq46的下管击穿了,更换这个管子SI4834,没有同型号的,用AO4900双管,插上适配器,立即又击穿!问问有一个同行,说必须用同样的!本人不相信,取掉这个管子,再插上适配器,测量4脚处为0V,2脚为2.3V明显不对,这是是保护状态,应该5.0V才对,判断MAX1632EAI挂了,果断更换,再插上适配器,OK!装上机器,按开机键仍黑屏,难道还有坏的?再仔细看看有图像,指示暗屏,奶奶的!再拆开屏,测量高压板。供电18.5V,其他几个角2.0V 3.0V  3.0V,明显没有接地呀!判断出地线用力一拉原来这根屏线断了,接上,开机一切OK!

网友:
LZ分析能力和电路根子不错,所以修机不走弯路,

网友:
思路清晰,电路理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