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 关机了,但没断电?

楼主(2011-05-16):
我安装的win7系统,系统重新换过了,但还是这样。现象:就是关机后,屏幕关了,但散热风扇跟usb鼠标还在工作着。只能长按开机键关机完全关机。
如果刚刚开机再关机的话就可以正常关机,但开一会或者玩下游戏再关机就会出现这种毛病。
希望各位给个参考意见!谢谢了

网友:
- 应该是没有完全退出G0状态,

网友:
- 正常应该退到G3状态!

网友:
就是退出来,散热风扇还在转着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换个把

网友:
S3  S4  不正常

网友:
重装过系统啊,但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BIOS内的设置和系统没有关系的

网友:
刷过bios,恢复过bios默认,但问题还是这样

网友:
把硬盘 擦写一下  ,避免软件方面的因素  ,或者进pe  win7pe  liniux 试一下
很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我一开始也认为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我重装过系统,进pe也能正常关机。只是进系统后才出现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是偶尔性的,如果刚刚进入系统再接着关机是正常的。如果时间长点就不能彻底关机了。
后来我又试了一下关机,那个灯一直亮着,usb也有5v电,我就一走没有长按开关机键,让它一直亮着,大概过了10多分钟,电脑又自动开机了……烦人啊,像这种爱死不死的问题让人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