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1-05-16):
前几天接到手说不开机 先论坛看了下 D10是通病换了 开机了显了 心里乐了一下 这下300块大洋到手 过了一个多小时再开机又不开了纠结死,电流跑到0.02 ,3,5V出来了 之后换了南桥和IO 也都显过 一会又不老故障 求助……………………
不开机

网友:
建义LZ没有找到问题不要轻意换IO ,桥
像你这样的问题确实难修
这个机子待机就有0.02的电流
按你说的,是有电压没有产生,你可以在不开机的时候按时序一个个电压查

网友:
5V这个机子是触发后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