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乐华PT361 22寸宽屏用的驱动?先谢谢了

楼主(2011-05-16):
M220 Z1 的奇美屏 双8LVDS   30 PIN

网友:
你试一试。

网友:
谢谢了。下不了,没有分,能发我邮箱吗?vds@21cn.com

网友:
下好了,再次谢谢

网友:
刚刚试了 都可以,上面的一个是5键的 下面一个是8键的

网友:
就是遥控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P361G,E应该通用的,你再测量一下键控板接收头头试一试。

网友:
接收头没有问题。选了个其他的程序写进去可以遥控。最后选了个19寸的宽屏,可以正常工作。遥控也好。程序是 CLAA201WA01_D8L_WXGA1680_PT361C_PS_389_GL5.hex

网友:
PT361E. G程序版本不同, 差别在遥远器, G增强遥控器距离, G的不能用E的程序,否则遥控不能用

网友:
可能是遥控编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