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hp nc6220软故障一例一波三折

楼主(2011-05-16):
客户送修一个惠普笔记本nc6220intel ich6芯片组
迅驰二代。客户描述此机按电源按钮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不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亮几秒就自动熄灭。偶尔能开机时又能正常使用。Nnd典型的软故障,要修好得花点时间。跟客户报价,客户讨价还价后走人,我拆开机器看情况。INVENTEC板子,板号6050A0066801-MB-A4 hstnn-103c。好家伙已经被“一修哥”修过好多地方。南桥被加焊过,cpu pwm控制芯片被加焊过,一修哥的焊功实在不敢恭维。接好维修电源看待机电流,电流85ma。心想有点大。那里有轻微短路吧,这个待机电流比喜哥老师讲的机型要大些。也许机型不一样的缘故。我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暂时先忽略这个问题。按开机键。电流260毫安几秒钟以后掉电。分析可能是某组电源没有上来,掉电保护了。于是我拔了电源清洗了板子加焊了cpu pwm芯片,加焊了ec,心想南桥是最终管理上电的核心之一,一修哥干过我不干了。吹干板子接电源好家伙,,电流一直到1.2a多喇叭发出哔哔两声,坏了,开机了,没那么简单吧。这不是好事,故障不显现。于是按电源键关机。机器正常关闭,电流表指示电流141macpu风扇一直转不停。咦~!刚才先是少电,清洗加焊后能开机,关机风扇不断电,有点迷糊。打开图纸(见附件)先琢磨了一番没清晰的思路,于是放旁边先不修。次日通电又不开机电流260ma,心想这样好有故障显现可以查问题本质。待机状态下测量+v5A +V3A +V5L +V3L都正常,

这些电压是上电待机就应该有的,pass。按开机键+v2.5L  +V1.5A +V1.8都正常,可就没有+vccp+vccp产生电路,+v5a送达,+vbatr送达,其他细节先不管。查+vccp开启信号PWR_GOOG_3,没有正常的3v电压,于是查前面。前面PWR_GOOG_3信号是图纸中唯一的一个lm393比较器送来,lm393检查+V3S  +V5S  +V2.5S  +V1.5s所有电压正常后送出高电平PWR_GOOD_3。 LM393是双比较器,两个输出端并联,两个反相端并联。于是先查lm393供电正常,反相端2 6脚实测0.995v正常。R67电阻正常,上拉电压+v3s也正常。于是测两个同相输入端5脚有1点零几v电压,同相高于反相正常。测30.772v不正常,测R6145一端+v3s正常再继续测R6146+v5s端电压有些上下波动,不正常。此电压不正常,就不会输出PWR_GOOG_3信号。至此心情有些激动,感觉要查出故障了。电压在0v~2.5v波动。心想那里接触不良吧。于是再往前面查+V5S是经过Q31 P沟道场管的开启或者关闭从+v5a转换得来。Q31的开启信号受u28控制。u28同是控制着其他电压的开启。于是断定其工作正常。重点查Q31以及外围连线等,Q31栅极经过R791接受u28控制低电平有效。到这里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有些恍然大悟。只有场效应管栅极G开路时沟道才会不受控制,产生现象是电压时有是无,或高或低,场效应管是电压型控制器件,一点点感应电,手摸摸就导通或者静电也导通甚至损坏。于是判断R791开路或者断线了。拿放大镜仔细找R791,因为没有点位图找件就是麻烦。最终在板子另一面找到R791,放大镜仔细观察电阻两段黑黑的有氧化拿表测量已经开路。换电阻,找不到220k电阻,就用100k代替原理上分析可以就用上了。开机一切正常,机器修复。分析由于q31不受控制,导通时机器可以正常工作,关机时+V5S持续供电于是风扇长转。由于某种原因Q31沟道关闭时机器不能上电,就出现上电260ma掉电现象。与以往的维修实践中比较维修笔记本要格外小心些。整板电压高低玄虚,稍微漏电就乱套了。电流大小差额非常大,大到几十安cpu供电,小到微乎其微的场管通断控制,所以不能带电插扒接口,少元件不能通电开机。尤其是pwm控制芯片,拆了pwm芯片场效应管会不受控制,乱七八糟,高电压会乱串。于是烧桥烧件都是瞬间的事情。
后来比较正常机nc6220待机85ma正常。

回想整个过程虽然没走弯路,可好像自己在顺藤摸瓜,心想在讯维实地培训一个月还是有效果的,我能看懂图纸了。尤其是喜哥老师不厌其烦的讲述和手把手的教导,我发此贴供同学们参考也是告慰一下喜哥的辛苦和提高下自己知名度,呵~!大家要顶,我花了一个上午编辑的。

网友:
ZL啊,看不明白啊~看得头都大了。能不能再讲一遍啊~

网友:
留上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收音机啊,有点复杂的,真的。我不骗你。你只花几分钟不能看懂的。你怎么跟我儿子一样,我讲完一个故事然后跟我说爸爸你再讲4遍就够了,呵呵,太可爱了、

网友:
我汗  太搞笑了

网友:
额   真是一波三折啊    好麻烦   楼主很有耐心啊

网友:
写这么多,精神可佳啊!

网友:
看来基地实训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修电路就是要顺藤摸瓜,慢慢来,仔细揣摩电路图,要是修好了肯定觉的有成就感,。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高手啊,这种问题真的难修,学习了

网友:
浩哥厉害啊,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高啊  能修到电阻了。快成佛了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好的维修经验,我下载了你附上的电路图跟图跑了一下线路,分析的很好,喜哥讲的课很好,我也是他实地的学生。

网友:
真是高手啊,佩服,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棒!分析的很透!在这么短的时间你就这么厉害了!真的了不起!顶你哦!!色浩向你学习!哈哈!还是陈老师教的好!

网友:
好帖  不光楼主自己修好了板  也让我们知道了修板重在分析!

网友:
这种时是时不开的故障,修出来真厉害

网友:
可以见得楼主的基本功扎实,逻辑思维清晰,高手也!

网友:
佩服 关键是思路清晰 用多长时间修好的

网友:
主线很清晰,维修过程也比较合理。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继续期待你的好作品!!

网友:
够细致,够耐心

网友:
喜哥确实是个好老师。

网友:
Q31是P管     低电平导通     如果前级电路开路了外力可以让他不收控制了,导通活不导通,P沟道的管子 是这样的特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什么管子特性有很多,增强型场效应管,其中vg小于vs一定的电压沟道打开导通,d s电流流向没有要求。这个一定电压就是管子的基本特性门槛电压。推荐大家一般好书,美国人写的,有中文版。叫发明者电子宝典。里面有详细介绍。很不错1

网友:
今天碰到一故障这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讲解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机器 是没法关机 和重启。。。郁闷额

网友:
基地里培养出来的都是高手呀

网友:
这佩服一个月能学成这样基地的老师教的太好啦。有时间真要拜访一下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