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笔记本用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11-05-16):
今天接修一台同行送修的,用电池开机正常,一切没问题,单接上适配器,就不开机,当然接适配器加电池,也是开的,就是电池灯不亮,也没有充电指示,右下角就是显示用电池状态。
先量一下适配器,电压正常,感觉接口稍有松动,心中暗喜,难道是适配器内接头松了(当然往好处想了),拆开后盖,直接量一下电源到主板的插接口,心就凉了,那里电压正常,好了,没捷径了,大拆,取出主板,上适配器量一下,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测,不但保护隔离电路没问题,就是待机的3.3V 5V都出来了,就是不开机,用电池上去,就开机,太郁闷了吧,给点思路,啥地方问题?

网友:
当没3 5V修吧

网友:
那就查接电源的开机电路动作条件吧,IO 南桥这些,待机电压

网友:
没检测到电源信号 切换到电池模式了  查AC-IN吧

网友:
看这个现象先修不充电吧,把充电电路先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非常的郁闷,同行比较急,我只查到正面有个芯片上有点进水的痕迹,就洗了一下,焊了一下,上插电还是不充电,中午就回家吃饭了,下午同行来要取,我就装上给他了,他到家交还给客户时,试机一看,居然可以充电,可以用适配器开机了,白花花的银子,没了。。。。。。。。。。。。。

网友:
楼主点背啊,这种事比较怪,是不是ec进水了啊,

网友:
还是经验不足啊?要是有经验的话,你都应该能收到钱啊?问题都给人家解决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装好了应该再试一下的,

网友:
楼主也太搞了,装好都没有试一下?

网友:
就是没修好,我们装上机一般都会试下的。看来楼主要怪还是要怪自己呀!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好多一手机器都是一拆一装 故障就解决了  我也遇到过几次  收费正常

网友:
估计这情况跟你清理的地方有关,

网友:
KB926 D3的IO坏了吧。

网友:
有点让人郁闷呀

网友:
有些是拆拆装装又好了,适配器也有可能,上次搞一个用恒流源不充电,用原装适配器才充电,

网友:
还是查开机线路,I/O,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好像是检测到电源才会导通的吧?

网友:
是的啊,有些问题就是这样的,当时可能是保护了,等过会就正常了,修好一定要试下。

网友:
我自己的电脑就这样的,用原装的不行但用直流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