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0W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1-05-16):
8710W自动上电掉电测试各电压复位都有。就是自动上电到0.79掉电又自动上电掉电也不跑码。那位有修过是那出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呀

网友:
掉电之后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看电流好象是不过内存

网友:
掉电后电流上到0.79就不动

网友:
这自动上电有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那这款机器965架构有配显卡是QDFX-1500M-N-A2吗?FX1500和FX1600一样吗?能不能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