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开机密码破jie方法

楼主(2011-05-16):
   各位现WIN7使用的可以算也比较多了。然后WIN7开机password破jie另我有时非常难解,有的简单password可能破jie的好些。有的机子不知怎么的,同样的方法破jie不了。还请看到的多多谈谈经验,多多交流。

网友:
不会   等待中

网友:
Win7开机密码破解方法一:

  1. 进入pe
  2.进入c:\windows\system32下

  更改magnify.exe和cmd.exe的所有者为administrator,(右键属性-安全-高级-所有者-在“目前该项目的所有者更改为administration”)
  更改magnify.exe和cmd.exe的权限为administration完全控制。

  3.改名magnify.exe为mangify1.exe,改cmd.exe为magnify.exe
  4.重启进入win7登陆界面,左下有个功能键,点击启用放大镜。
  输入 net user administrator (当前管理员)1111(改后的密码) 回车

  Win7开机密码破解方法二:

  开机的时候按F8(不停的按)选择“带命令提示的安全模示”
  进去之后全弹出一个命令窗口。
  键入命令:"net user ***** 123456 /add",然后将会新添加一个"*****"用户的口令更改为"123456"。若想在此添加一新用户(如:用户名为abcdef,口令为123456)的话,请键入"net user abcdef 123456 /add",添加后可用"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bcdef /add"命令将用户提升为系统管理组"administrators"的用户,并使其具有超级权限

  如果你的系统进不去安全模式的话,这就要恭喜你的系统可以进入PE,那么你可以在“开始”菜单下,点击“运行”(或按快捷键“飞行窗口键”(微软标徽)+R)会弹出一个运行窗口,输入cmd按回车,在输入上面所说的命令,功能一样.

  最简单:开机到欢迎界面时,按Ctrl+Alt+Delete,跳出帐号窗口,输入用户名:administrator,回车,如果这个帐号也有密码,那么这样:

  启动时按F8
  选“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

  选“Administrator”跳出“Command Prompt”窗口
  增加用户:net user asd/add

  升管理员: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sd /add

  重启,选asd进入
  控制面板----用户帐号----忘记密码的用户--删除密吗
  一、忘记密码,但是已经登录系统。 这种情况解决起来比较简单,首先在开始菜单中的搜索框中输入”mmc.exe”,或按住Win+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mmc.exe”,单击确定进入控 制台。依次打开”文件”-”添加/删除管理单元”,在左侧可用管理单元中找到”本地用户和组”,依次单击”添加”-”完成”,再单击”确定”。展开控制台 根节点中的本地用户和组,选中”用户”,在右侧用户名上单击右键,”设置密码”,这里无须输入原密码。
  二 、忘记密码,无法登录系统。

  1找个PE盘启动电脑

  2 进入PE后 到c:\windows\system32下
  (1) 更改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所有者为:administrators
  (2) 更改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权限 administrators为完全控制

  (3)改名Magnify.exe 为Magnify.exe1 改名cmd.exe为Magnify.exe
  3 更改密码

  (1)重启到windows 7
  (2)启用放大镜

  (3)剩下的事就非常简单了,输入命令”net user”查看用户名,再输入命令”net user 用户名 新密码”即可。(激活管理员帐号使用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最后关掉命令提示符窗口,在登录密码框中输入刚刚设置的新密码,看看,是不是成功进入系统了!最后,别忘了把先前移动、重命名的文件都改回 去,这可是严重的后门哦!

  4 忘记密码,无法登录系统。 这种情况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试过安全模式、Win7系统盘修复、登录WinPE,但都无法修改系统文件,貌似以前Vista那种方法不能用了。而我的方法和登录WinPE修改文件方法类似。这里需要一张Ubuntu安装CD,我用的版本是8.10桌面版。选择光盘启动,进入Ubuntu安装界面,选择语言,然后进入第一项”试用ubuntu 而不改变……”。接下来等待载入文件,时间会稍长一些,进入桌面之后,打开Win7的X:\windows\system32文件夹,将这里的”osk.exe”剪切到其他位置,将”cmd.exe”更名为 ”osk.exe”,然后重新从硬盘启动。到Win7登录窗口,单击屏幕左下角的“轻松访问”图标,然后在弹出的窗口勾选“启动屏幕键盘”,单击“确定 ”,此时启动的就是命令提示符了。剩下的事就非常简单了,输入命令”net user”查看用户名,再输入命令”net user 用户名 新密码”即可。最后关掉命令提示符窗口,在登录密码框中输入刚刚设置的新密码,看看,是不是成功进入系统了!最后,别忘了把先前移动、重命名的文件都改回去,这可是严重的后门哦。 字串3

  好像还没有诸如以前DOS下的PASSWORD的哪种软件!网上介绍一大堆,来个明了一点的
  准备工具,深度WINPE 3.0

  进入CMD命令提示符模式,将OSK.EXE 和 CMD.EXE 拷贝到别的地方 字串6

  我的WINDOWS 7 装在E盘,请根据个人情况自行改动,执行以下命令

  copy e:|windows|system32|osk.exe e:

  copy e:|windowss|ystem32|cmd.exe e:
  然后利用深度WinPE v3.0 自带的暴力删除工具Unlocker将OSK.EXE 删除(在CMD中无法删除,WINDOWS 7有系统保护)

  然后再利用CMD命令提示符,将CMD.exe 拷贝到SYSTEM32目录中,并命名为OSK.EXE

  copy e:|cmd.exe e:|windows|system32|osk.exe

  重新启动计算机 字串3

  在登陆界面下,点击左下角辅助工具,选择On-Screen Keyboard

  命令提示符就出现了,用Net User命令,就可以将用户密码更改掉,格式如下
  Net user 用户名 密码

  这样就重新更改了用户名密码 字串6

  “|”实为斜杠
  以上方法不行再看下面这个,这个我试过的确实可以

  利用放大镜(magnify.exe ):

  1、复制以下代码到记事本保存,重命名记事本为magnify.bat

  @net user hj /del           删除hj用户,避免影响第二行的执行。

  @net user hj 123456 /add        添加hj用户,密码123456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hj /add   将hj用户加入到管理员
  @exit                 退出
  2、下载一个小工具Quick Batch File Compiler,打开magnify.bat生成magnify.exe(这个工具可以实现bat到exe文件的转换) 字串3

  3、将magnify.exe拷贝到U盘,用U盘加强版的Max DOS启动电脑,NTFS系统加载IFS,进入DOS命令输入界面。

字串4

  copy c:windowssystem32magnify.exe d: — [将放大镜magnify.exe备份到D盘]
  del c:windowssystem32magnify.exe —[删除放大镜magnify.exe]

  copy x:magnify.exe c:winodowssystem32 —[x代表U盘盘符,将做好的添加账户的程序复制到系统中]

  4、重启电脑,在登陆系统输入密码界面点击“轻松访问”,选择放大镜,确定运行。这时候就会添加一个hj的用户,密码为123456.

  5、再重启电脑,在登陆界面选择hj用户,用123456密码可以进入电脑了。 字串1

  6、进入系统的账户管理,删除所要删除账户的密码。

  7、重启电脑,不要密码用旧用户名登陆。删除新添的hj用户。

  8、恢复放大镜文件。如果你不用放大镜可以不用恢复了。
  破解Vista & Win7开机密码开机密码
  总有一部分同志在设过电脑密码后忘了密码无法进入操作系统。重装系统能解决问题,但装系统麻烦啊,当然还有一些相对简单省事的方法可以使用。 XP系统密码的清除和修改是很简单的,只要用一个U盘启动电脑,在DOS下或PE下都可以完成密码清个U盘启动电脑,在DOS下或PE下都可以完成密码清除和重置。 Vista和Win7系统没这么简单,适用于XP的密码清除工具在Vista和Win7下都会失效。现在网上还找不到可以清除Vista和Win7密码的工具,可以找到的工具也不能用。

  @原理: 由于Vista和Win7系统的安全性比较高,用系统之外的工具无法修改密码。只能设法调用系统自身的CMD,用命令提示符完成添加管理员账户,再进入这个账户删除忘记密码账户的密码;或者在系统开机后让系统运行账户设置 或者在系统开机后让系统运行账户设置程序。在Vista和Win7登陆输入密码的界面可以打开“轻松访问”,里面有放大镜(magnify.exe )屏幕键盘(osk.exe)等程序,当按连按5次Shift会出现粘滞键(sethc.exe),我们就要利用这几个应用程序来运行我们想要运行的程序。
  利用放大镜(magnify.exe ): 1、复制以下代码到记事本保存,重命名记事本为magnify.bat @net user zhaoyu/del删除zhaoyu用户,避免影响第二行的执行。 @net user zhaoyu123456 /add 添加zhaoyu用户,密码123456 @net localgroupadministrators zhaoyu/add 将zhaoyu用户加入到管理员 @exit 退出

  2、下载一个小工具Quick Batch File Compiler,打开magnify.bat生成magnify.exe(这个工具可以实现bat到exe文件的转换) 3、将magnify.exe拷贝到U盘,用U盘加强版的Max DOS启动电脑,NTFS系统加载IFS,进入DOS命令输入界面。 copy c:\windows\system32\magnify.exe d: ---[将放大镜magnify.exe备份到D盘] del c:\windows\system32\magnify.exe ---[删除放大镜magnify.exe] copy x:\magnify.exe c:\winodows\system32 ---[x代表U盘盘符,将做好的添加账户的程序复制到系统中]
  4、重启电脑,在登陆系统输入密码界面点击“轻松访问”,选择放大镜,确定运行。这时候就会添加一个zhaoyu的用户,密码为123456. 5、再重启电脑,在登陆界面选择hj用户,用123456密码可以进入电脑了。6、进入系统的账户管理,删除所要删除账户的密码。 6、进入系统的账户管理,删除所要删除账户的密码。 7、重启电脑,不要密码用旧用户名登陆。删除新添的hj用户。 8、恢复放大镜文件。如果你不用放大镜可以不用恢复了。 完成! 字串7

  还有个方法是将系统中cmd.exe重命名为magnify.exe 在系统启动时选择放大镜运行cmd,用命令提示符完成添加用户的操作。以后会加以尝试,原理和上面差的操作。以后会加以尝试,原理和上面差不多。

网友(点评):
好强大 这么多 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这个方法是不错。我试过方法一是可以的

网友:
跟xp一样 替换文件,可以选择替换放大镜Magnify.exe或屏幕键盘osk.exe

网友:
不是有WIN7光盘可以破解嘛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以后等用

网友:
看得眼花,收藏先。以后用

网友:
还是方法一好,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后面的看的眼花了

网友:
上面的介绍好详细了,不过没机会试试真假

网友:
其实一直在期待 win7简单的破解方法  怎么都是这么麻烦的

网友:
在网上找个win7  Win PE  然后进入winpe直接修改就行了~~~

网友:
看的我太模糊

网友:
这些常用 的资料还得大家多多发言交流, 这样大家都 有好处的。

网友:
破系统密码绝对是小菜一碟的

网友:
我来报道学习

网友:
   太麻烦了 吧

网友:
進來學習一下!

网友:
有没有那位大侠给个简单点的破解工具,不用命令行这么复杂啊!!xp下很简单的!

网友:
明显是路过拿分的 哈哈 字太多难得学   其实不学这个还赚钱多一点   就跟他说这WIN7的密码不能破得重装  现在装个WIN7又贵多好赚  破一下有这么多钱吗?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说了好几种方法

网友:
晕啊,用错处了,我有在了XP上啊
晕看错了,我先试一下,最后怎么解也解不开啊。
最后一看晕了,是W7的

网友:
我在网上也找了好些方法 自我感觉这个软件不错

网友:
看着都复杂,期待有光驱引导的软件破解。

网友:
讨论这个没有的,直接用原子弹————重装盗版系统,多容易啊!

网友:
破解一次密码收多少钱啊

网友:
不能像XP那样用那个破解工具么?、?

网友:
网上下个大白菜U盘引导工具,这个工具好用,WIN7破解密码是秒杀  下载地址http://bbs.winbaicai.com/

网友:
好多pe  里面有个工具,把密码强行修改了  ,重启登进去,取消开机密码就好了

网友:
哈哈,总算学会了怎样破解win7密码。

网友:
学习了,比xp复杂多了

网友(2012-05-21):
有没有,直接的 软件,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