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MCP78M-M3 上电自动开机,复位常闪

楼主(2011-05-16):
精英 MCP78M-M3 上电自动开机,复位常闪
跑码看不清,大概是到D?就重来了.
谁有图纸啊.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开机键,复位键都有3.3V电压,
CMOS电压3.3V正常
上假负载939的.一会儿电源就关了.

网友:
没有图纸。
自动开机,能4秒关机否?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北桥烧一烧,很多都是这个虚焊的。

网友:
桥虚焊,不行把桥补焊或者换桥

网友:
4秒关机差不多.不过是不关死了,是重启.

网友:
试一下4楼的,桥问题,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