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ZN68-AM开机LOGOO时接近死机,太慢得严重了。

楼主(2011-05-16):
是单桥的板。进PE 也是同样,用DOS装系统,再重启时又在LOGOO那死机(慢得要命),把光驱硬盘断开了也一样LOGOO死机(慢喔)也许几个小时都进不了系统。不知道内存会不会影响?
散热是没问题的哦。也没发汤的地方。不知道有谁遇到过此类故障??????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求助,谁来说说是怎样回事!

网友:
尽量把外设去掉..比如USB 打印机呀 光驱呀什么的再拭拭 最好USB 鼠标等也去掉拭拭 ,BIOS下死机吗? 要是还是换换内存。。。散热没问题? 换个CPU也拭拭。 先准定到是不是主板的原因。再想办法。

网友:
哎,手上没有那个内存条。其他的都干过了。

网友:
BIOS下不会,那个不是死机啊,慢。慢得接近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