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触发

楼主(2011-05-16):
原故障适配器损坏换新不触发不充电,经查DELL充电头中的那根信号芯通往EC线路问题,保护二极管D108损坏更换无果。EC有3.3V,晶振有电压,开关上有5V,于是更换EC,LPC47N254-AAQ.测试如初。查找待机电压来源发现MAX1632 VL端无5V,以为损坏更换无果,继续查发现23脚SHND电压低电位,请问是否是应该高电位才有5V线性电压输出啊,此电压是来自EC吗?

网友:
对,EC坏了

网友:
我顺着双喜老师的指点结合图纸研究了一下发现是EC工作不正常。

suson和aux_en这个2个电压一个也没有+rtc_pwr3_3v有3.3V电压,与门U73没有输出SHND#给MAX1632所以没有5V线性,参考电压,和3V 5V待机。再查EC的工作条件

+3valw电压有,晶振两端有0.3V和0.9V。现在可否确定是EC没正常工作导致?是不是BIOS坏了,导致EC上电有不能定义GPIO的引脚功能,所以没有SUS_ON和AUX_EN.

网友:
   PS ID这个有问题后通常BIOS会有问题的,另外EC也会起反应的,

网友:
就EC和BIOS的问题!

网友:
查出来了是U73,7SH32这个5脚芯片坏了,4脚短路了。请问这个芯片怎么在料板上找,我看过都是没有重样的。

网友:
找到上图中的U73与门芯片了,已经更换,换完后待机电流下降了十几ma,看来是有轻微短路。按开机键后EC输出3.3V的SUS_ON电压到与门的1脚,至此基本断定EC和BIOS是好的了。但是2脚AUX_EN没有高电位出,请问这个信号输出需要条件吗?

网友:
论坛有D600 时序   这个机器EC跟BIOS交换数据正常后才有
+3ALW

网友:
再次加焊EC无果,AUX_EN还是没有。走了个极端,直接把与门芯片的1和2脚连了起来。按开机键后4脚有了高电位,开机了,屏幕亮了。下班回家了,明天再试试可否正常使用。

网友:
学习学习了看看不错的啊

网友(点评):
你都负分了还灌水

网友:
这几天我也在修这个板

网友:
上电时序要看明白的

网友:
u73用什么可以代换啊,还有U73是有5个脚的吧,谁可以把定义写出来,还有就是待机时各个脚的电压,以及按下开机键后各脚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损坏了又会是什么样的现象并举例说明哪几种常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