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有供电怎么修

楼主(2011-05-16):
一块P4M890T-M2的主板,开机风扇转显示器不亮,诊断卡显示供电正常,复位灯一直在亮。拆机测CPU没有供电,供电端对地电阻是50欧,摘下CPU电阻不变。没有发现场效应管击穿,供电主控是RT8802,没有任何资料和经验,希望各位朋友给予指导,我以前是修彩电的,。基础很好,希望在各位的帮助下修好他            .

网友:
如果是INTEL,先修CPU供电。没发现上下管短路的话,换电源IC试试。内存供电!
如果是AMD,先修桥供电。

网友:
换电源管理IC试试,或BGA座子。

网友:
在其他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直接更换电源管理就行

网友:
台式机和笔记本是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 还没有备用配件,找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查G极的控制电压,电压没有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CC EN  PG

网友:
换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2015-02-12):
先期三条件: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EN开启信号,VID电压输入信号。
另外RT8802的第12脚DVD也是要检查下,这是个欠压监测,一般是1.1V左右的电平信号。
RT8802论坛有图纸。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或者先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