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主板零件,什么零件是红笔要接负极的

楼主(2011-05-16):
如题。测试主板零件,什么零件是红笔要接负极的。貌似有些是红笔接负极的很容易搞混。
主板

网友:
我也是板卡维修新手,等待答案

网友:
一般贴片原件无极性的。你说的那个。我只能说楼主要好好补充基础知识了。

网友:
在新手区那里有介绍呀 楼主自己去看看嘛

网友:
我看到的教程。钽电解电容是用红笔接负。黑接正的。我就是想知道还有什么也是要用红笔接负。黑接正。